请教maychang等前辈关于OP07零漂的问题

楼主(2007-09-01):
   小弟现在想用OP07进行电流,电压的测量,因为对精度要求比较高,所以要考虑零漂问题。
   我按照数据手册上推荐的侧offset voltage的电路,测得的偏置电压总是在变,20mv左右,于是我想通过数据手册上的方法进行调零,数据手册上的电路offset nulling 输入端是悬空的,为什么?这样的话我测的voltage offset可达到4V(我使用双电源供电,+5/-5)。就算将输入端通过电阻接地,不管怎么调那个20K欧的可调电阻,Vout始终在3V,-4V这两个数值左右变化。其实我的疑问有2点:
1)OP07的调零电路可以按照数据手册上的连接吗?如果可以,我的问题可能在哪?
2)偏置电压是在变的,那么一个调零电路可以满足要求吗?我看过冈村迪夫写的《OP放大电路设计》讲过自动零点调节,好像涉及到软件,这种方法可以吗?
  有劳maychang及各位前辈,帮帮小弟,这里先谢了。

网友A:
输入端悬空不行,开环也不行。

你说的是这个图吗?

这只是简单示意图。
输入端悬空不行,开环也不行,必须接成正常的负反馈放大器。

网友B:
offset nulling 属于可选功能,可用可不用

我的理解是:

1 offset nulling 时可以接成开环方式,因为这时可以用最大“放大”倍数监视失调电压。

2 但是,输入端开路我看是不行的,这一点就象输入端没有直流回路不行的道理一样。

网友C(2013-04-24):
调零要注意以下几点:
1,运放必须闭环,开环放大倍数太大,输出不是+V,就是-V,几乎不能调
2,在没有输入是输出为零,没有输入需理解为输入端(点)接地(或通过电阻接地)
3,输出端需通过负载接地,这一点往往被忽视。而不是拿表笔直接接在悬空的输出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