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欠压自动断电电路 (附图)

楼主(2007-09-01):
现在测试发现的问题是继电器刚断电又合上了,继电器响得很厉害

6V蓄电池供电(6V4AH),下图的欠压门槛值是4.7V,当蓄电池的电压下降到4.7V时电路自动断电,电路中正反馈电阻现修改为4.7K(原来标的是20K)

网友A:
要加滞回功能才行

运放1脚和3脚间加个电阻

楼主:
谢谢,先加一个10K的电阻试试

网友A:
一点意见,续流二极管要加在线圈两端

楼主:
谢谢,已修改

刚试了在运放1脚和3脚间加电阻测试:

加5.6K的电阻,问题还存在

加10K的电阻,问题还存在

加20K的电阻,问题还存在

加33K的电阻,问题还存在

困惑~!

楼主:
刚才用5.1K的电阻试了几次 (用6V的蓄电池供电测试)

大多数可以听到继电器只响一声,然后就顺利地切断了电源

但偶尔也出现继电器反复开关的情况

正在做一些参数调整和测试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有施密特比较器就可以了。不然,太灵敏了就是你说的那样

网友A:
电阻越小效果越好

看来开关负载对你的电源冲击不小

楼主:
刚才又测试了一下 (滞回电阻越小,测试时间越长)

电阻滞回电阻改为4.7K,自动关断的效果是好了,但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下图设计的欠压门槛值是4.7V ,但电路在欠压自动切断电源后,再测量蓄电池的电压,只有3.8V;导致一个问题,就是此时系统的液晶屏已经处于不能正常工作的状态了

网友C:
减小2.2K电阻.

网友D:
20K电阻不能要

为什么要加这个电阻? 它构成正反馈电路。放大器加正反馈是极不稳定的。除非自激震荡器才需要它。它的阻值越小正反馈越强,电路越不稳定。去掉它!

网友D:
建议改电路

基准电压加到比较器的正输入端,输入电压加到比较器负输入端。再加上一点负反馈,电路就能稳定工作。不过,执行电路的逻辑要反过来。
  不加负反馈也可以,就是在欠压 的临界点电路会频繁动作。

网友E:
测下2.5V的基准电压波动不?

网友C:
晕,qsliuzz在误导,一定要加正反馈才能不跳动。

网友A:
接运放3脚的三个电阻互相配合才行

单独调一个是不行的,致少调两个才能达到最佳效果,你的要求是什么?

也就是电压降到几伏的时候要断电?电压升到几伏的时候要上电?然后计算一下

网友F:
反馈电阻上串个二极管,就好调了

楼主:
谢谢

今天先按楼上awey说的加个二极管试试

昨天测试的情况汇报如下:

1. 如不加LM358第1、3脚的正反馈电阻,欠压时继电器反复开关,不能自动断电

2. 加正反馈电阻,正反馈电阻的值偏大时(大于6K),和上面情况一样,,欠压时继电器反复开关

3. 加正反馈电阻,正反馈电阻的值偏小时(小于4.7K),能顺利自动断电,但断电前电压过低,系统已不能正常工作

4. 为提高欠压保护前的电压,加正反馈电阻的值为4.7K后,同时把2.2K电阻调为2.7K,把欠压门槛值增加到5.2V,此时,蓄电池充电至最高电压为6.1V,通电后,因比较器的正端电压少于2.5V,不能上电进入工作状态

TO computer00:

   减少2.2K电阻,欠压前输出的电压会更低

TO edanzg:

   2.5V的基准电压基本上很稳定,还没看到2.5V不准确的现象

TO coldra:

   现在想实现电压降到约4.7伏的时候断电,电压升到约5.5伏的时候上电

网友G:
楼主,换一个思路吧.

   都没想明白这个保护电路的基本要求:电池供电产品的欠压保护必须考虑到断开负载后电池电压必然会升高,楼主这样的电路弄不好会振荡的.

  比较可靠的办法是:设置两个比较输出点,也就是你说的需要迟滞,这需要lm358的两个运放,建议采用lm339之类的比较器,两个比较器的输出控制带清零和置位功能的D触发器例如4013,D触发器的输出来控制三极管,三极管控制继电器.
   欠压保护点和恢复供电点可随意调整.
   思路告诉你了,自己慢慢想吧.
   我设计过这样的电路,并且在产品中应用很好.

网友E:
在断电时,有没有用示波器监视各点的波形?

如果不是基准电压波动,
极有可能是这样的,蓄电池在给负载供电时,随着放电,电压慢慢跌落,当电压达到你设置的低电压门限时,继电器释放断开,负载也同样断开。
然而,失去负载的蓄电池此时电压又会回升,达到检测电路设置的正常电压门限,此时继电器又会闭合,向负载供电。但马上电压又会跌至低电压门限,继电器又被释放,如此反复,及出现你说的继电器反复跳动。
这样问题就很明显了,
1,比较器的电压上限和下限电压设置不合理,会导致这个现象。
2,蓄电池容量太小,带负载能力差。
3,蓄电池本身有质量问题,或者已经损坏,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解决问题思路:先确定电池没问题后,花点时间来监测蓄电池的带负载放电电压曲线,提取带负载达到低电压门限(Vth_l)时,然后去掉负载后的电压,正常电压门限(及比较器的高电压门限Vth_h)应该高于这个电压。得到这两个电压后就计算这个比较器的参数了,(公式网上,模拟线路教材上大把,我就不例出来了。)

网友E:
呵呵,18楼的大侠先人一步了,就当我上面的帖子是18楼的补

确实,我以前做消防灯用的比较器就是LM339。也是6V的铅酸蓄电池供电,很稳定。

楼主:
谢谢

情况如18楼和19楼所分析的,由于失去负载的蓄电池电压回升而出现继电器反复开关

蓄电池是6V 4AH,约3个月前买的,有2个月左右没有用,使用时仍有5.9V的电压

充电是用简单的电路充电,9V稳压电源加一个电阻加一个7.5V的稳压管(测试时充电时间为10分钟 - 1小时)

刚才用9V稳压电源串2个二极管串电位器模拟6V蓄电池测试,也出现继电器反复开关的情况

网友H:
我有个图,用可控硅控制的,成本比较高

不过不会出现跳动问题
你可以把S1接到比较器上,这样如果输出一个切断信号SCR就截至了,如果怕抖动可以在继电器两端并一个电容延迟释放
相关链接:http://dai_weis.21ic.org/uploadfile-/2007-8/85740966.jpg

网友I:
不用比较器

431本身就可以实现比较器功能,

网友F:
如果楼主只想欠压时关断不用自动恢复

电路只要改成自锁式的就可以了。

改动方法:
反馈电阻4。7K的改成一个方向朝上的二极管,431上并联一个电解电容以防上电时误保护。

另:三极管的基极电阻100欧改成1K的

网友J:
电池的问题,(比较常见)

  由于电池使用一段时间存在较大的**效应,当电池放电到一定的时候,比较器动作,关断后面负载,当关断后,电池电压会上升,又达到比较器的动作电压,使比较器又动作,如此反复.

 我们公司以前电路就有这个现象,可以加个自锁电路看看.

网友K:
懒人和awey

说的是对的。

楼主:
谢谢

按照26楼awey的方法修改,可以很顺利地关断了

网友L:
实用,学着点

网友M:
直接在原土图上改了

如果不加正反馈的话,自动关断时的电压要比预期设定的高个零点几V。不过就那么点差别,应该可以接受的。

网友M:
忘了发图了

网友N:
是不是该考虑一下,动作的原理???

你后面的三极管控制的继电器,你测试在动作时候,它的基极是不是有波形的波动,这样就导致了后面三极管在受控时候,不停的动作。所以解决的思路就是怎么样让其在一个范围里面,不动作,这样就会解决问题。
比较器电路可以解决,或者现在的电路的让其在灵敏度降低!!!

网友O:
这个电路只能断主电路的电,但断电后还在继续放电

网友P:
你用复位芯片不就检测了,还用比较器干嘛?

网友Q:
试下这个方法.

在1.3脚的4.7K电阻中串一个4148.

网友R:
怎么搞这么复杂啊!

弄个大点的迟滞比较器就可以了啊!
不要说迟滞不会算哦!你可以随便下个国半的比较器手册里面都有详细说明!

网友S:
~~~~~~~~~~~~~

楼主,你这个电路在实际中不是很实用。18楼的说的对,换一个思路更好。

你这个问题我以前遇到过,首先也是和你现在这个电路差不多,但后来没用这个电路了。

网友T:
可加一个小电容

在9013的基极加一个小电容,
但有可能不能瞬断.

网友T:
可试试加一小电容看看

在9013的基极加一个小电容,
但有可能不能瞬断.

网友U:
不错

不错,19楼分析不错!

楼主:
谢谢37楼大侠懒人的指点

TO dai_weis(22楼):

   我直接在继电器的前面接了一个可控硅BT169D,测试时发现关断前继电器要响几秒钟,然后才能关断

网友V:
公式

((Vcc(欠压)-2.5V)/R1)+((VH-2.5V)/R2)=2.5V/2.5K

网友W:
同意18楼的说法

  电源通过比较器输出后直接驱动继电器在继电器动作的时间都会使输出不稳定,而导致继电器误动作。。没有采用这种驱动的,可以考虑18楼的想法,我认为也可以再加驱动电路驱动继电器动作。。。

网友X:
??

用MC34161应该不会这么难调试吧,再换个PNP管,

网友Y:
zzzzzzzzzzzzzzzzzzzzz

首先考虑的 是2.5v的基点电压是否稳定,你用358进行电压反馈势必造成自激振荡,(4.7电阻处的阻值多少决定)。可否考虑增加电容或4.7和100两电阻改成可调式电阻进行试验,确定阻值后再定下来

网友Z:
请问“加二极管成自锁式”是何解啊?

网友F:
自锁就象老鼠夹,触发以后就锁住了,需用人工才可恢复。

网友Z:
谢谢

那我还想问下能,结合这个电路,说下具体原理么?

网友F:
老鼠夹与死锁结合起来说:

电压低到一定值时(设定的触发值时)      象老鼠夹的触发机关
输出动作并锁定,                       夹住老鼠
这时即使输入电压升高,也不能改变        这时即使将触发机关复原,也没用
输出状态
要恢复原始状态,必需断电才可以          通过人工恢复。

网友Z:
再请问

在这个电路里,“这时即使输入电压升高,也不能改变”。
具体锁住是何原理呢? 当时即使因为二极管而不够成反馈,但运放还是在做比较器用啊。

网友F:
自锁是个深度的正反馈

没正反馈时,就是个一般的比较器

当有正反馈时,就是个带回差的比较器,反馈越强,回差电压越大;

当正反馈量很深时,就是自锁了。

可控硅就是这个道理,一旦触发,导通后就不能关断(自锁),除非电流或电压过零。

网友Z:
多谢!

那电阻改成二极管的目的就是锁定反馈流向?

网友C:
YES。说简单点,就是使两边灵敏度不一样

触发时容易(就像老鼠夹的脚塌板,轻轻一碰就跳了),但是触发后要恢复难。

网友AA:
这个可是比较器的基本用法,连这个都搞不清楚怎么混啊?

根据你定的断电和再通电这两个门槛电压可以精确计算出电路中每个元件的值,仅仅是加减乘除的简单运算而已。

网友AB:
18、19楼说得清楚

网友H:
回46楼,在继电器两端增加一个电容

当继电器吸合但是系统中的电源是缓慢降低的,导致继电器会因为电压低落而释放,这时候可控硅还没有达到关断条件,增加一个电容,这样即使三极管关断,继电器和电容仍构成回路,维持继电器延时关闭,就可以,我的图也是用在电池供电的,原来也是继电器,但是继电器吸合要耗费能量,使用可控硅可以减少部分能量的消耗,不过系统低电流工作并不适用,因为如果维持电流不够可控硅会关断的。

网友AC:
不错,顺路学点东西 顶一个

网友AD:
期待楼主能尽快解决问题!

期待楼主能尽快解决问题!顺便写一个总结记录!

网友AE:
三极管基极接100欧电阻?

LM358 的输出能力够吗?

网友AE:
三极管基极加100欧电阻?

LM358输出够吗?

网友AF:
324做比较器本来效果就差

应该用393,你这样的接法本来就是斯密特电路...

楼主:
谢谢63楼,本来想加电容再测试一下,刚好有其它的事情要做

TO: hys321

   现在三极管基极用的是1K的电阻,可以驱动;以前100欧姆也能驱动,就是在欠压时不稳定。

现在修改后测试的电路图如下:

网友AG:
是电瓶问题

电瓶用到4.7V早不行了,6V4AH的电瓶能充到7V左右,到5点几伏已经没电了,继电器释放时,电压会升高比较多,电压点最好设在5.3V,到4.8V是极限电压,会损坏电瓶的。

楼主:
欠压断电前的瞬间,蓄电池带负载量电压是4.6V

把蓄电池取下来量约5.8V

刚充满电是6.1V  (简易电路充电)

网友AH(2014-06-04):
看不到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