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和数字开关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7-09-01):
谢谢》??

主要是模拟开关,在结构上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A:
所谓模拟开关

实际是MOS管构成的。模拟开关的电压电流关系具有电阻的性质,即电流趋于零时压降也趋于零。
所谓数字开关,是指数据选择器、译码器等数字电路。其电压电流关系在电流趋于零时压降并不趋于零。

网友B:
此模拟和彼模拟...

此数字和彼数字...

maychang 似乎是想说逻辑门就是“数字开关”,基本同意。

“模拟开关”一说有点晕。为了不混乱,我把用半导体技术实现模拟量信号开关的半导体开关称为“半导体模拟开关”。半导体模拟开关与机械触点的开关有根本的区别。

网友C:
模拟开关:信号是穿过去的

数字开关:信号是决定输出高低的一个条件

网友D:
模拟开关

模拟开关的信号传送有方向要求吗?信号传送是单向传送的,还是两个方向都可以发传送信号?

网友A:
回楼上

没有。

网友E:
数字开关应该就是门,信号电流一般不会到达输出端

模拟开关则是类似实际的开关,信号电流一定要从输入端流到输出端。

两者的信号回路不同,数字开关的输出电压可能相同也可能不相同,模拟开关则必须最大可能地相同。

模拟开关一般不用来传递电流信号。而数字开关想传递电流信号也传递不过去。

网友E:
信号传送是单向传送的,还是两个方向都可以发传送信号?

去看特性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