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基于单片机的万用表的电路设计”

楼主(2007-09-02):
  小弟作一个基于单片机的万用表,我用的是NXP LPC2138(别说太贵~~~,我只会这个),10位AD。我要用这个测0-100毫安的电流,0-20V的电压,精度要求+-0.5%,我想了几个方案。
  对于测量电流:我想的是用OP07搭建一个电流电压转换器,那电阻不确定用什么类型,金属膜的可以吗?我想电阻的精度可以不高,比如说是30欧,其实是28欧,但一定要有很高的稳定度,或者用数字电位器,不过贵点。
  对于测量电压,本来想用OP07搭建一个电压衰减器,但是衰减后的电压再用LPC2138的10位模数转换,达不到要求了。我又想应该用压频转换,然后光耦隔离,用331,但是不是得选用高速光耦?因为331可以到10K频率。
  我只是在讨论阶段,我想听一下这里的前辈的想法,或者有更好的方法,否则闭门造车,不会有很好的东西。
  还麻烦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这个万用表可是贵了去了

“0-100毫安的电流,0-20V的电压”
仅直流还是交流直流都要测?

楼主:
仅直流

  我说的不清楚,只是测直流。
  各位前辈别用LPC2138拿我开涮了,我只是个学生,学的就是LPC2000,还不会那么多MCU,可能这个用430最好,16位AD,又是低功耗,指不定还可以用个段码液晶。可我不会。。

网友A:
精度要求是+/-0.5%

AVR单片机就有带10位A/D的型号,可以满足要求。做这样的测量是足够了。才不到10元一片。

LPC2000,没听说过,当然更不会。估计是比较高级先进的东西。

楼主:
maychang前辈,没说到点上。。

  maychang前辈,我想听听关于我的电路设计思想方面的意见,请指教。

网友A:
哦?

测直流电压,可以不用运放,直接用电阻衰减后输入A/D,能加上保护性的限幅电路更好。压频转换没有必要,电路复杂,而且精度并不高。直接电阻衰减的前提是A/D输入电阻足够高。
因为是测直流,所以对A/D的转换速度要求很低,每秒转换数次即可。其实最适合的A/D是双积分型。
电阻不要求精确,但要求稳定,这是对的。测量误差是通过最后的校准来达到要求的。
测量电流,要求取样电阻上压降尽量小,这就不好直接A/D,应该加一级放大,用OP-07已经足够。如果允许0.2V压降,这级放大都可以不用。

楼主:
继续请教

   “直接电阻衰减的前提是A/D输入电阻足够高”,这是为了避免ADC对其有分流效果?那一般的单片机的AD输入阻抗多高?LPC2000的数据手册上没写,网上也没找到,我想:如果加一个电压跟随器,再将其输出给单片机,效果一样吧。

   “测量电流,要求取样电阻上压降尽量小”,为了防止温度的影响?
   “如果允许0.2V压降,这级放大都可以不用”前一句什么意思?(如果允许0.2V压降)看不懂。。
   Thanks in advance.

网友B:
RE:

“直接电阻衰减的前提是A/D输入电阻足够高”,这是为了避免ADC对其有分流效果”   正确
“测量电流,要求取样电阻上压降尽量小”,这是为了避免电阻对其有降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