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低耗电路也许是推广高效LED照明的大有**可做的事情

楼主(2007-09-03):
大多数电动自行车均采用白炽灯泡作为车灯光源。由于蓄电池电压变化较大.灯泡经常处于欠压状态,昏黄的灯光大大降低了夜间骑行的安全性。用超高亮白光LED改造电动车灯的电路见图l、图2。
由于36V电池最高电压可达45V以上,48V电池最高电压可达60V以上。因此.车灯必须采用恒流供电,才能使灯的亮度不随电池电压而改变,且保证LED不被过大的电流烧毁。图l将LM317接成60mA的恒流源给LED供电。白色LED的工作电压大约为3.1V~3.5V.因此36V电池的电动车可采用9~10个LED串联。将串联的4组并联起来,每个LED的工作电流约15mA。图中串联的LED每4个再用导线并联起来是为了防止某个LED损坏时对灯亮度的影响。这样当一个LED损坏时,与之并联的三个LED电流提高到20mA,其他仍为15mA,并不影响车灯亮度。白光LED应选取聚光型的。尽管电池电压可能高达60V.超过了LM317的最大输入电压,但由于串联的LED本身有30~40V的压降,因而,LM317的压差不超过20V,其最大功耗也仅1.2瓦,可不加散热片。

若找不到LM317,也可用大功率三极管构成恒流源,电路见图2,其中的LED1可用发红光的。正向压降约1.8~1.9V。三极管的B最好大于100,若β太小,可适当减小电阻R,以保证60mA的恒流。

将原车灯灯泡去掉,根据车灯大小形状设计一块印刷板,将LED及有关电路装好,固定在车灯内,连接好电源线,原灯的反光碗能保留最好保留。该车灯功率不超过3W,但光通量却达100流明以上,是真正的长寿节能灯。

网友A:
简单实用,奖裤子一条,以示鼓励!

网友B:
高亮聚光型的白光LED多少米一个?

网友C:
LED短路损坏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A:
恒流供电,短路只会是负载更轻

网友D:
有人实际用过没有?怎么我看市面的这种灯好几十快一个呢?

网友E:
电路错误?

并联在一起的4个LED中压降最低的一个会最亮,其他的会很暗甚至无光。最亮的一个可能占用了最多100%的电流,60mA的电流是否会烧毁LED?就看LED的额定功率了。
如果烧毁了,那么剩余3个LED中压降最低的一个会最亮……

如果去掉4个LED之间并联线。
每一路多个LED串联后的压降不可能完全平衡。压降最小的会吸收更多的电流,导致压降较高的LED组光亮不足。

网友D:
是哦,有这个可能哦

网友F:
楼主的图叫先并后串的话

那么先串后并对电流分配的平均程度要好一些。

网友G:


网友H:
这种灯太亮,眼睛受不了

网友F:
回楼上

比太阳亮度小多了,比电弧的弧坎也不如。
你是不是天天对着太阳看?

网友I:
要是搞成开关恒流试,提高点效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