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形失真

楼主(2007-09-03):
检波器带上低通滤波器后波形会产生失真,是怎么回事呀,低通滤波器的截至频率是1000HZ,如果输入是500HZ的话检波器的输出就会失真,那位大侠能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呀?谢谢!

网友A:
说清楚你是什么样检波器

滤波器又是什么样的。
所谓的失真又是什么的。

最好有具体电路图

楼主:
抱歉,我不会上传图片,能给我你的邮箱吗?我给你发你邮箱里。

网友B:
“抱歉,我不会上传图片”

要多简单有多简单。
点击这个
[上传图片/文件(300K以内(JPG|GIF|RAR|PDF))]

网友A:
点击编辑窗口下方的“上传图片/文件”就可以了

点击后,按照提示操作。

注意文件格式限制:不是什么图片都可以上传的。

不要传给我,你会帖图才是重要的。

楼主:
图片上传成功拉,为什么不显示出来呀

网友A:
那你不是白传了?

跟着要发帖子

网友C:
应该是截止频率太低了,

应该是截止频率太低了,

楼主:
怎么还不显示呀,

楼主:
在传

这张是电路图

楼主:
在传

这张是频率为100HZ的图

楼主:
在传

这张是频率为500HZ的图

楼主:
在传

这张是800HZ的图

楼主:
说明一下

如果断开检波与滤波的连线7,在1000HZ的频率内,不会发生上面的波形图

网友D:
回复主题:波形失真

分两部分来说:
1,图中7号节点的波形失真,是由于你这个半波精密整流器不是理想的线性信号源。具体来说,当滤波电容C1、C2需要向它倒灌电流时,整流器呈现高内阻。
在7号节点后加一级电压跟随器,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2,图中12号节点的波形失真,是滤波之后产生的正常波形变化。半波整流之后的波形,除了基波之外,还含有大量高次谐波。滤波器对高次谐波产生显著的衰减和移相,对基波也会有少量的衰减和移相,波形当然就要改变了。

网友E:
问一下

741的上面3个角是用来接什么的啊?

楼主:
回复15楼

在滤波电路后接AD转换电路的话,7号线上的波形失真会对AD转换有影响吗?

网友B:
回16楼:运放调零用

回17楼:有影响。 tuwen 已经说了解决的方法:“在7号节点后加一级电压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