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分立元件搭建双积分AD转换器?

楼主(2007-09-03):
这次国赛我们专科组选的积分数字电压表,但是规定不能用专用AD芯片,那怎样搭建双积分AD转换电路呢?

网友A:
既然是竞赛就自己动脑筋了。

网友B:
那就只能用运放和比较器、计数器、模拟开关搭了

看看双积分A/D的datasheet,应该就能搭出来。

楼主:
怎样计算电容的冲放电时间?

怎样根据电容值来计算它的冲放电时间?

网友B:
双积分A/D

充电时间不由电容值决定,是由计数器对时钟计数决定的。

网友C:
还是找资料看吧,非常详细。

网友D:
输入信号V-I 固定时间对电容充电,基准电流对电容放电

放电的时间与输入电压成正比

网友E:
单片机脉冲充放电时间计数

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