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同相放大和反向放大那个引入噪声大?

楼主(2007-09-03):
(无正文)

网友A:
同问

噪声的引入的根源在哪里?
供电电源本身带有纹波,接地端引入噪声,除非是差分输入才能抑制,觉得运放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对噪声没有抑制作用。不知道对不对,望指点。

网友B:
没有确定的说法

就引入噪声而言,得看具体电路输入阻抗的情况。输入阻抗大,引入噪声就大,但同相输入未必就说明输入回路的阻抗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