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充电电池的管理芯片,高手请进

楼主(2007-09-03):
最近做了一个手持设备,主要使用51单片机测量频率,并由LCD显示结果,设备的功能已经实现。但打算做成一个手持设备,所以使用了一块750mAH,7.4V的充电电池,但不知道应该如何实现以下功能:如何控制充放电、电池充电完成指示、电量不足报警等。

请高手指点,最好能够提供较完整的解决方案,多谢。

网友A:
什么电池竟然是7.4V?

6节镍氢串连7.2V;锂电池两节串连也是7.2V,充电截止电压则是8.2-8.4V;一节铅酸电池6.3V;你的7.4V怎么来的?

网友B:
好象有3.7V的锂电...

网友A:
那是有人那么标而已,同3.6V锂电池

锂电池该关心的是充电终止电压,其正常放电循环中的端电压不稳定。

楼主:
chunyang

两节3.7V 的锂电池串联在一起。该怎么充电呢?有哪些芯片可以推荐?

网友C:
高手请进,请楼主说一下"何为高手'

网友D:
能解决LZ问题的就是高手咯

网友A:
去LT、MAXIM的网站上看

有很多针对两节锂电池串连的充电IC。

楼主:
3Q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了。
licr1119:高手么,能解答问题的就算高手了吧。

网友:
用一块LM324做成功能电路(主要是窗口比较器)。

3个比较器+1个震荡器。

楼主:
3个比较器+1个震荡器?

3个比较器+1个震荡器? 能不能具体一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