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变换问题0-5V变换为-5V到5V

楼主(2007-09-04):
怎么把一个方波信号,幅度为0-5V变换为-5V到+5V的电平.最好有没有用三极管电路实现的.

网友A:
用运算放大器搭成2倍增益的比较器即可

可以用半压VCC做比较门限。用晶体管也行,但比较麻烦。

网友B:
用个反相器,接成BTL

楼主:
可不可以这样?

网友B:
这样就变成±10V了。

网友C:
5V电源,通过电容隔离输出就可以了

负载越轻越好。

可以直接用三极管实现。

网友D:
两个三极管构成的变换电路

网友E:
回复7楼

仿真图里面的方波左上角有一点峰值,有什么办法能去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