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大侠

楼主(2007-09-04):
问各位大侠,模电学到什么程度才算是熟悉呀,是不是什么电路都可以用分立三极管来实现才行呀

网友A:
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何况有很多事情,三极管办不到。
例如运放,看成一个“黑盒子”,了解其输入输出特性就够了。
不过,我总觉得,很多新手的问题,是出在最基本的知识没有掌握好,例如电压概念,欧姆定律,等等。我在另一帖中建议本版开讨论专题的话,应该讨论欧姆定律,也是有感于此,才那么说的。

楼主:
俺也是新手呀

俺也是新手呀,只知道运放的简单应用!!
需要苦练,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