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信号放大20mV

楼主(2007-09-04):
(无正文)

网友:
使用 运放 来 弄 电压 高了点 吧

20mV X 1000倍

好象 是 20V  了

电压  高了点 吧

楼主:
频率为1M以下

60dB的放大,锋峰值是20V至少+-15V的电压吧

网友A:
峰峰值20V

峰值就是10V,电源用+/-15V应该足够了。
频率1MHz,这个要求比较高。输出的摆动速率至少需要80-100V/us。
这样的放大器,前级用宽带运放,后级用分立三极管可能比较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