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C高通滤波器

楼主(2007-09-05):
   我用pci5102卡采集高频信号,希望用RC滤波器滤掉低频分量,选择好截止频率(500Hz)后该如何确定滤波器的电阻值的大小?是不是要与采集卡的输入阻抗配合好才能达到较好的滤波效果(采集卡输入阻抗为1兆欧电阻与25皮法电容并联),还是随便选一个电阻值就可以?请高手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你知道输入阻抗为1M并且固定的话,直接用它做为R就行

然后前面串联一个电容,计算好截止点为500Hz.

网友B:
串连的电容大小

200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