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级管的问题

楼主(2007-09-05):
  为了省电,我要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另一个设备的电源通断。 所控制设备的是一无线发射装置,手册上说待机状态 85mA 发射电流是300mA。
  我想用PNP来实现, 集电极接VCC  I/O口控制集电极。射极接设备电源。
单片机I/O的驱动电流是20mA. 目前的状况是设备可以进入待机状态,不能发射数据。
   是I/O口驱动能力不够,导致输出电流不够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PNP的话,应该是E接VCC,C接设备电源

网友B:
楼主的接法

三极管是“反着”用,即集电极与发射极反接。
这样用,三极管也能工作,尤其是PNP管,但放大倍数很小,所以电流稍大就不能进入饱和,不能供出较大电流,所以不能发射。

楼主:
是我写错了。

不好意思 是我写错了,我是 E接VCC I/O接 基极 ,设备接 C 但是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