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的问题 (刚刚的那个写错了)

楼主(2007-09-05):
  谢谢大家的帮助,不过刚刚那个帖子写错了,不好意思。

  为了省电,我要用单片机的I/O口控制另一个设备的电源通断。 所控制设备的是一无线发射装置,手册上说待机状态 85mA 发射电流是300mA。
  我想用PNP来实现, 射极接VCC  I/O口控制基极。射极接集电极。
单片机I/O的驱动电流是20mA. 目前的状况是设备可以进入待机状态,不能发射数据。
   是I/O口驱动能力不够,导致输出电流不够吗?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NPN的管子驱动不够可以加上拉电阻,那PNP的怎么办。我只知道用两个管子放大可以。那用一个能实现吗?
   或者用场效应管可以吗?

网友A:
可能还是不对

“我想用PNP来实现, 射极接VCC  I/O口控制基极。射极接集电极。”
PNP管的射极倒底接到哪里去了?怎么又接到集电极去了?

楼主:
怎么总写错呢。

 射极接VCC  I/O口控制基极。设备电源接集电极
接的应该是没错,不过好像电流不够。如何解决?

网友B:
300mA对8550都是相当大的了

LZ一是要设计好基极电流, 再是不能用TO92封装的通用三极管了(市场上买到的特别是9012之类根本就到不了数百毫安).
可以试试低压的PMOS管(比如CES2301A,湾湾产的三毛钱一粒,如果对开通斜率要求不高可以单片机直接驱动门极)
另外,不能完全信手册,它的发射电流300mA是发射平均电流还是峰值电流?如果是平均电流则开关管后面还要加输出电容.

网友C:
LZ接错了

射极接VCC  I/O口控制基极。设备电源接集电极
接的应该是没错,不过好像电流不够。如何解决?
PNP三极管应该是射极接电源,基极接控制端,集电极接设备的电源端VCC(注意控制端的电压与电源电压是否一致,电源电压高的话得加一级NPN三极管驱动,否则无法关断电源),如果峰值不超过600mA的话,用TO-92封装的8550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