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确定R37与C26的值呀?

楼主(2007-09-06):
CD4001 10脚输出一个固定的电平,当KEY_ON_OFF_a与KEY_ON_OFF_a短接实现电平翻转

楼主:
能实现吧,我没有仿真过

网友A:
逻辑上看可以用导线连

但Q3导通时会将CD4001的输出短路,这就是加电阻目的

楼主:
加电阻与电容还有个去抖的作用,是吧?

不至于KEY_ON_OFF_a与KEY_ON_OFF_a短接电平翻转的太快???????
对吗?aw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