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已经开始向你**了。

楼主(2007-09-06):
电路中78L12后带TL431精密稳压,电路有时会发生哨叫.不知是否是负载过重的问题?

网友A:
除扬声器,蜂鸣器外,电路板异常声音一般是由接插件

有线圈元件等发出的,一般是接触或固定不牢所致

楼主:
应该不是线圈发生的

线圈的只有电位器,没有其他有线圈的东东了,只有电阻,电容,二级管,稳压芯片,电荷泵芯片等

网友B:
某些质量不好的电容会发声

IC是一定不会的。

网友C:
可能是电容哦

网友D:
也可能是运放发生振荡引起的

楼主:
哨叫

电容是陶瓷电容和10UF的B型钽电容,运放振荡会发生哨叫阿.那得去查查

网友E:
独石电容会叫

风扇可控硅调速器里的那个电容,用了独石的会吱吱叫(低速时)

网友F:
ic一辈子最多只能叫一声

网友G:
这么说,那一声就是"over"

网友B:
IC最多只能放一次鞭**

    凡事有其根源。发声除了要有激励,关键是要有振动换能结构,即将电能转换成机械振动进而周期性的压缩空气才能发声,这是物理规律。电感的非密封线圈、带空气隙的铁芯、多层膜结构的电容等等才有这种发声的物理基础。

网友:
大电流的功率管会想的!!!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