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级电流放大 AD549问题请教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07-09-07):
电路如下

楼主:
AD549

CT输入为0时,AD549输入可能已经饱和,输出电源电压正负12V
CT输入为mA级交流信号,放大器输出一个叠加在直流信号(8,9V)上的交流信号(2V)。
AD549的失调电压0.3mV,失调电流为60fA,专用放大微小信号。
这种现象是由于AD549的失调电压电流引起的?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看看运放是否需要调零?

楼主:
输入短接时,调零,输出电压从+12V跳变为-12V调不到0

无输入信号时,难道运放已经饱和了?

网友A:
用10K的电位器两端分别接100K的电阻到+-12V来调

可能是太灵敏了,直接用电位器调很难调准。

楼主:
恩,下午试试用10K的电位器两端分别接100K的电阻

再将Rf 1M改成10k,看下无输入信号时,输出会不会降为0

网友B:
反正都是放大交流

为什么不在节点5加个漏电流小的无极性电容。使运放直流反馈大于交流反馈就容易中点为0了。

楼主:
节点5加个漏电流小的无极性电容仿真没有效果,下午再测试

楼主:
下午测试

将Rf 1M改成10k,无输入信号时,输出为0.1V
           100k,                   2V

在节点5加2.2uF电容,Rf为1M,输出正弦信号有点畸变。

可以看出Rf越大,运放的失调电压电流对输出的影响越大,加电容隔直后,输出有点畸变,不知道在哪加电容改善。

楼主:
在节点5加2.2uF电容

输入为0时,输出有峰-峰值200多mV的50hz电压,幅值大小会不断波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B:
电容要看你的频率了

如果你测试的频率非常低的话,用2.2uF的电容肯定波形会失真。
电路输入的信号的响应频率按下面来估算:1/(6.28*R*C)
加电容相当于一个高通滤波器了。
我先假定你要测的信号最低为10 HZ 。首先量下你的变压器次级的直流阻抗,如果不到10欧姆的话,就在电路里面加个电阻吧,按电容470uF考虑,则加的电阻按上式估算,应该用47欧姆。如果你电容减小的话,电阻要相应加大,但这样放大倍数就减小了。这个电容耐压应该不要求很高,用容量大的价格应该不会太贵的。

网友B:
忘了加图了

楼主:
thank you

CT的直流阻抗3.7欧姆,电容2.2uF,f=19.6Hz,输出加了20k,100n滤波,输入50Hz,输出波形正常。

网友C:
原因

1,CT次级电阻3.7欧,反馈电阻1M欧,放大倍数270270,AD549输入失调电压0.3mV,270270×0.0003=81V,运放饱和。
2,如果在CT与运放间串一电容和电阻,可以消除直流失调影响,但由于CT的精度要求,次级阻抗不能大,电容量C要大。考虑到上电后初始响应时间,C*RF不能过长。如C=470UF,RF=1M,稳定到足够精度的时间大于4倍C*RF,则稳定间将长达1880秒。如C=10UF,则稳定时间将长达40秒。C=1UF,稳定时间4秒,可以接收,但容抗为3.3K(50HZ),你的互感器是否允许?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多谢彭工指点

C=1UF,稳定时间4秒,可以接收,但容抗为3.3K(50HZ),你的互感器是否允许?
这个倒没考虑到,光顾着有输出结果了
加了2.2uF的电容,阻抗1.5K(50HZ),一般CT好像不能接那么大。
我这个CT是同事给的,星格定制,要去查下其参数资料了。
另:输入为0时,输出有300多mV,50Hz的类似正弦的波动噪声,将电路地与屏蔽盒相连接入大地,噪声将为50mV,输出电压有30mV(有效值)的波动,这个是地线没处理好,耦合了噪声,还是与电容有关?

网友B:
建议

噪声与地线处理有关,也会与元件的取值有关。电路阻抗低,受交流干扰的影响也会降低,这个相对要小得些。
容抗大了,后面输出信号同样会小。增大电容,减小Rf使电容充电时间控制在满意的值,也是可能的。最好后面再加级电压放大(同现在的I-V放大器在一块板上),再输出给其它。以避免小信号经长距离传输后再放大而信噪比下降。

网友D:
问题应当尽量提得准确一些

这种现象是由于AD549的失调电压电流引起的?
////////////////////////////////////////
“这种现象”指的是什么现象?

---如果是指失调电压,则是AD549固有的。作为变压器输入,如果注重失调电压,不必选择它,而应当选择失调电压小的器件。

网友C:
正确处理

1,增大电容,使互感器次级总阻抗符合互感器要求.
2,减小RF值,使4RF*C值符合上电响应时间要求.
3,多级放大,满足总增益要求.
4,互感器注意模拟地与数字地分开,一点共地,防止数字地电流干扰到模地.
5,互感器初级引线加屏蔽层,屏蔽层远端浮空,互感器端接模拟地,防止分布电容耦合干扰信号加到互感器初级.
6,外壳地与模地共地,防止经外壳的漏电流流过互感器次级.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