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把两个max1968电流输出型芯片的输出并联后驱动其他器件

楼主(2007-09-07):
现在设计的一个温控系统想用max1968作为温控芯片,但是一个芯片的功率不足以驱动现有的半导体制冷器,想用两片max1968将其输出并联用于驱动半导体制冷器,这样可以吗?如果这样不行的话,用一片max1968的话如何将其功率放大?(max1968是电压输入控制电流输出)请高手指点

网友A:
max1969可以到6A

max1968是电流型控制器,将两个外围元件值相同、使用同一个CTLI信号的max1968电路的TEC+/TEC-并联,可以实现自动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