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电路...

楼主(2007-09-07):
我现在要做一个72颗白光LED的驱动电路  要求亮度可控  我不想用PWM控制 因为这个项目要避免频闪

想请教大家  有没有用模拟电路 电流控制方面的思路啊  在一定范围内直接调节电流大小来控制亮度 而不对电流波形作出改变的?

网友A:
PWM频率够高就不会感觉到闪烁

控制直流电流的电路当然有,但线性控制功耗大,易发热,开关控制的实际上仍是PWM控制,加上滤波电路而已。

楼主:
问题是我们的灯将作为采样率很高的显视频显微镜微镜摄像

这样的话 我觉得还是电流控制比较稳妥  只是没有这方面的思路 网上 也大多数采用PWM

网友A:
如果是这样

你的PWM电路加LC滤波即可。

楼主:
有个朋友建议我采用电流镜按比例增减进行复制 不知道是否

网友B:
俺有现成的,不如直接给你供货拉倒

楼主:
呵呵 说说你的货 合适俺就要!

网友A:
就是

买菜鸟的算了。

网友C:
既然不能用PWM控制

用运放搭个可调恒流源也不是难事啊。

网友B:
东西当然合适,不合适也改到合适,只是价钱是不是合适就

试试提一下你的心理价位的详细要求,当然,最重要的是量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