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三极直接并联可否?

楼主(2007-09-08):
两个MOS管的G,D,S三个极可不可以直接相连
G极需要用两个电阻各自驱动吗?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用一个电阻

楼主:
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bbs/d/41/90888.html
看看这个帖子,就说不能G极直接连,我现在的产品直接连就是有烧的了,不知道是不是直接连的原因,哎!

楼主:
UP!

各位帮忙啊

网友B:
可以的!

MOSFET是电压型驱动!且不吸收电流,可以直接连

楼主:
再UP一下

楼主:
帮我出出主意啊!

网友C:
不能

MOSFET是电压型驱动,但导通电压相差很大。在同样电压驱动下,导通电压低的会先导通,并且其实际加到管子里面的场电压会比其它高导通电压的管子强,于是会出现,这只管子承担电路里大部分电流,而不是你想要的平均分担。当超过其承受能里时,就会烧毁,接下来其它管分担的电流又会增大,超过其能承受的电流而烧毁。就这样管子被各个击破。所以也要同双极型晶体管那样采取均流措施。

网友D:
可以的,MOS管是负温度系数,直接并联没有问题,确定以及

据了解,大功率mos实际上就是多个mos直接并联集成到一起的

上面的是教科书上的
下面的是听我一个学微电子的同学说的

网友C:
集成在一起的每个管子特性基本一致,但分开做的就做不了

人家集成时也考虑了这些问题的。

楼主:
哎,我希望它G级不能直接并联啊,

哭,要不还是找不到原因,出去几百在客户现场已经有十个左右坏的了

网友E:
同意13楼以及相同的观点

本人现在涉及IC设计,芯片内的管子并联组成大管子是建立在特性一致的基础上,并且内部要考虑匹配问题,包括走线的路径.所以12楼的确定以及肯定是不肯定的,实际上在原极串小电阻是个很好的均流的方法.但会带来损耗, 直接并的话哪驱动能力一定要大,如果驱动电流小,因为弥勒效应的存在会产生大的损耗,二个管子的性能差异大,在开关过程中就会让一个管子承受比较大的冲击.因为弥勒效应开关瞬间有可能因为并了个管子而让单个的管子损耗更大.另外走线的匹配,如果不匹配好会带来正常工作时电流的不一致.

网友A:
楼主把自己的应用场合先说说。

电路是什么样的。

网友D:
接受15l的看法,但是仍然保留我的意见

我们的产品中MOS直接并联应用十分普遍,没有说有着方面的问题

搂主的失效率这么高,估计还是其它方面有问题。

还是把电路法上来大家看一下把

网友F:
我的看法

MOSFET高频特性好,增益高,因而容易产生寄生振荡。
两个或更多个MOSFET直接并联,由于引线存在电感,电极间存在分布电容,有可能构成推挽式振荡器。一旦发生寄生振荡,功耗增加,管子就很容易烧毁。
G极串联小电阻,就是为消除产生振荡的条件,避免发生寄生振荡。
17楼说没有发生过这方面问题,可能结构设计得好,管子引线短,电感小,没有产生寄生振荡。

楼主:
谢谢大家哦

对不起大家哦
在车间调试的时候坏了两快,就是GDS全短路了
上次反映说有12快坏的,在两三百里的量,在客车安装现场调试就这样
我以为就是跟车间调试的一样,也是MOS管穿了
昨个终于把坏的拿回来,原来只有6个,有三个查不出毛病,有两个是焊接的问题,还有1个确实是GDS全穿,才发现是7805前电容没焊上,7805一烧,单片机跟着烧,一串的,哎
呵呵,去年小批量我用单管驱动坏的就很多,所以现在都怕了
谢谢大家,要是出问题还,我再向大家请教
真心谢谢你们!

网友G:
山人支持10楼说的.

MOS是电压驱动没错.但是MOS也有一个大电容需要充电.充电过程各管差距很难掌握.如果无均流措施,势必造成个别单管负载过重.
同一管芯上各极直接并联是可以这没错.但是不同管芯就不能想当然认为那都一样可以.
阵列式设计的不成熟经常是一烧一大片.除了研发者经验不足,还有就是计算和验证不到位.

网友H:
原则上同意hd12见解

澄清几点:
1.G极串电阻对于并联问题并无意义.
2.当设计和工艺解决的较好时,可以直接并联.
3.一般情况下,在S极各串一个等值小电阻为好.
4.当然,烧管子也可能另有原因.

楼主:
谢谢!

我这个一般单管也能带动,为了可靠再加一路并联,而且频率只有500HZ,不同时间导通的差距影响不大吧?

网友H:
具体得有量的分析

最终实(试)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