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思路!

楼主(2007-09-08):
闸门A和B开门的时间大体相同,T1可由人工预置,通常T1不一定是被测信号的整数倍,因此,同步及门空电路的作用是将T1延长到T,保证闸门与被测信号同步,使闸门时间准确的等于被测信号周期的整数倍。大侠帮忙给一个同步及门控电路的设计思路,看怎么能够实现,谢谢拉!

网友A:
用个D触发器应该可以实现

D接MCU的人工预置闸门信号,CP接被测脉冲,输出Q控制闸门A、B记数。
这样人工预置闸门信号与被测脉冲同步,使得闸门时间是被测信号的周期的整数倍。

楼主:
你说的那个MCU和CP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晕了`~~~ 你没弄清楚等精度测量的原理的?

D触发器的CP端知道吗?

人工预置不是由MCU控制的,你还真的以为用手去开关?

楼主:
用的是单片机测量的,

网友B:
MCU就是你的单片机,CP是D的脉冲触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