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忙看看该经典的电路 (图)

楼主(2007-09-08):
大师们帮忙看看该经典的电路 (图)
用单片机测出了充电时间T,求输入电压Vin

网友A:
单积分的AD转换电路

因充电电流与输入电压成正比,所以电容上的电压是线性上升的,上升的斜率与输入电压成正比,所以充电时间T与输入电压成正比。

最好用双积分,可以消除器件参数的影响。

楼主:
回楼上

充电时间T与输入电压成NO正比?????????????????。

网友A:
说反了,是反比

电压高,充电快

网友B:
老a

别说了
这伙计在好几个版面发帖子问一个问题
看着就烦

楼主:
回可爱的楼上(瓜)

抱歉!我也是让大家都看看.急呀! T=56020us Vin=?

网友B:
你急别人可不急

急就应该一个帖子发好几次/好几个地方么?

楼主:
回可爱的楼上(瓜)

大哥帮忙看看吧,给个公式吧?

网友A:
可以大概用公式计算:

Q=C×V=I×T
I=Vin/R   V=2.5V   (R 是与电容相连的电阻)
代入就可以算出Vin。

因器件的离散性,实际需要调校

楼主:
回楼上(awey)

事先谢谢,我还是不太明白.能请您将计算步骤写一下好吗.

T=56020us   C=0.1uf  R1=10K  R2=6.81K  求Vin.

拜托! 拜托!! 拜托!!!

网友A:
自己算吧: Vin=(2.5×R2×C)/T

楼主:
回楼上

实际测量:充电的时间与输入的电压,非线性的关系.是成一个指数的关系.

        -t/rc
UC=E(1-e      ).

网友A:
从电路上看不可能是指数关系

根据运放的虚短原理,流过R(R 是与电容相连的电阻)的电流等于Vin/R,也就是充电
电流,Vin恒定时,充电电流衡定,电容上的电压是线性上升的。

楼主:
的确是非线性的关系

我反复的测试的确是非线性的关系单片机指数计算太慢,还是用查表吧!
$$$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非线性指的是什么?

你测到的是充电时间,而不是C上的电压,我说的线性是电容器上电压的上升是线性的。
充电时间与C上的电压成反比,也就是与输入电压成反比,肯定不是线性的,不要搞错了?

网友C:
回楼主

确实是非线性,但未必是指数关系。
不知道楼主所说“实际测量”出指数关系是怎样测量出来的。

此电路电容两端电压与时间在电容充电这段时间内肯定是线性关系,不可能是指数关系。
但充电时间与输入电压并不是线性关系,输入电压越高,充电时间越短。
充电时间与输入电压也不是反比关系,因为充电并不是从零开始,而是从输入电压开始,充电到2.5V结束。

楼主:
该电路是一个毫伏极A/D

看看:毫无规律!!!
Vin;      T;
100ms     55506us
120mv     56572us
190ms     59362us
200ms     59652us

单片机对与指数的运算太慢,所以我采用查表的方法.

网友A:
mV级用此电路不合理

三极管做电容的放电开关不合理,三极管有饱和压降,电容放电不彻底,有一个饱和压降的基数,而且这个值是很不确定的,并随温度变化很大。

最好将三极管改成MOS管。

单积分电路稳定性很差,积分RC的值对结果影响很大,最好用双积分电路。

楼主:
该电路是一个毫伏极A/D

输入我用<UJ33a型直流电位差计>
时间用单片机检测.
看看:毫无规律!!!
Vin;      T;
2ms       65535-35128us
100ms     65535-55506us
120mv     65535-56572us
190ms     65535-59362us
200ms     65535-59652us

单片机对与指数的运算太慢,所以我采用查表的方法.

网友A:
还有,积分电容一定要用无电荷存储效应的薄膜电容

楼主:
输入的电压恒定/输出的时间恒定

输入的电压恒定不变那么,多次重复采集的时间相等.即采到的时间相当稳定!

网友A:
楼主别被眼前的假像迷惑

试试将输入电压调低、换个三极管、改变环境温度试试

网友C:
这个电路只有说明原理的价值

其精度很差,估计到不了8位,甚至可能只有5位。不信楼主拿个理发用的吹风机吹吹热风,你看读数变不变?
听 awey 的没有错,趁早改方案。
用片自带AD的单片机最方便,价格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