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ew rate问题

楼主(2007-09-08):
最近做一高频试验,正弦50Hz输入时,LM324,op177的反向比例放大电路均能输出正确波形,50KHz就不行了,找资料是324,op177的转换速率不够,遂换成AD847(300V/us),问题解决。
直流情况下50Hz,324,177也能正确输出。

问题1,我现在准备用的AD847,能否用别的高速替代,听说价格〉80元/片
问题2,直流情况下,50KHz的输入直流电压,324,177能否胜任?直流是不是就不需要考虑运放的转换速率了?
ps,50KHz下,无论交直流,AD847都是可以的,我模拟过。

楼主:
我的理解

假设输入峰峰值10V的50KHz的正弦波电压,即峰值为+5V,-5V,其周期为1/50KHz=0.02ms=20us,取其1/4波来讨论,即5us的时间,电压从0变为5V,即转换速率为1V/us,如果我们现在用0.5V/us的运放,就是在5us的时间内,只能实现2.5V的输出,相对正弦波而言,就拉直了成为0-2.5V的三角波了,即产生所谓的失真,所以我们必须用SR>=1V/us的运放,才能保证输出也是正弦波,是不是这样理解的?还望高手指点。
其实上面的问题说白了,就是问,如何选择合适的运放,应考虑哪些参数。
期待大家指点迷津。

楼主:
?

怎么没人回答呢,郁闷

网友A:
有“50KHz的输入直流电压”吗?

你的理解基本正确,实际应用是SR要留较大的余量,而且与放大倍数有关。

楼主:
请回答问题

请斑竹回答一下那2个问题,谢了

网友B:
awey斑竹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同时指出“50KHz的输入直流电压”是错误的。直流电没有频率**Hz的说法。

楼主:
谢谢

谢谢2位的回复。
那就是说直流情况下,任何运放都是OK的罗,我的运放用来做比较器和反向比例放大器(1倍的关系,所以暂不考虑带宽的问题)

楼主:
直流是不是所有运放都可以?作比较器和反向比例(1倍)放

如题

网友A:
直流你还考虑slew rate问题?

网友C:
回2楼问题

理解基本正确,计算有些错误,至少要比你的计算值再加大到倍的速率。原因是:正弦波并非直线上升或下降的,在过零附近,其上升或下降到速率恰是你的计算值的二倍。
单纯从摆动速率考虑,可以用NE5532。

楼主:
5532 lm324

NE5532,我看了资料,也模拟过,OK的,呵呵,谢谢maychang了,不过我准备换乘5534,贴片封装的,3块钱

还有最后1个问题,我现在用的LM324是里面的大问题,不但指数不达标,而且是4级运放,浪费空间,所以请大家推荐下2级的运放且SR达标的,价格不要太贵哦,麻烦各位了。

楼主:
补充

因为LM324,我现在只用了其中2路,
替代品最好就是贴片2级的,SR在10V/us以上,价格低
麻烦大家报下型号

网友D:
lf357

lf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