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100四线测温电路

楼主(2007-09-09):
谁有pt100四线测温电路,让我参考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我只有3线制的

也想知道4线制如何的电路,好像还是多了根地线,明天去公司问一下,应该可以回答楼主的,

网友B:
不妨设想一下。我觉得它应该是这样的

2线制:PT100直接用2根线与放大器输入端连接。

3线制:PT100直接用2根线与放大器输入端连接,但地线或公共线增加1根专用线。

4线制:PT100直接用2根线与放大器输入端连接,但除了地线或公共线增加1根专用线外,再增加1根供电线(正极)。这样,驱动线和信号线就能完全分开。为了让PT100得到的供电电压不受或尽量少受线路电阻的影响,电路侧会进一步地用开尔文电路对传感器PT100实施驱动(直接标准电压驱动测量或电桥测量均可)。当然,此时用的驱动放大器应当是也必须是低漂移、低失调的。

以上各种接法,不应包括线路的屏蔽层。

楼主:
如题

楼上说得对,铂电阻测温电路就着三种,4线制就是用两根线让恒流源流过PT100,用另外的两根线与放大器输入端连接,然后作放大,非线性等处理。
我想要个放大电路和线性化电路。不知各位有没有做这方面的设计?共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