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232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7-09-10):
如图在网上查到max232的标准接法,其中c1c2c3c4为1uf,
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公司刚走了一位前辈,他的max232
电路电容用10uf铝电解电容,而且c3 c4的正负极性是反着
接的,而且232的通讯线竟然达到了30米,居然还好用!
请问为什么c3 c4这么接?

网友A:
这几个电容用10uF是一点问题也没有。这几个电容类似于整流滤波电容,可以大些,但不能小于某值。
C3上电压最大5V,C4上电压最大10V。这两个电容反接,即与图中所标方向相反,不会爆掉,但时间长了首先是漏电增加,然后容量会减小,这个过程时间比较长,不过容量用到10uF,容量减小到1uF的时间相当长,短时间是看不出来的。
至于楼主所说“好用”,恐怕是自己的感觉。RS232工作到30米是可能的,甚至有工作到更远距离的例子,但仅限波特率较低情况,而且通讯线路要好。

楼主:
谢谢,大虾,有收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