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推挽放大电路问题(急)

楼主(2007-09-10):
请问各位大侠,功放中的对管必须要求放大倍数一样么?
我用的BD237 BD238对管,(从同一家买的),可是BD237放大倍数hFE都在100左右,而BD238都在200以上呢!哭了!电路如何实现?
PS:我的三极管是用万用表测的,应该不会有太大偏差。

网友A:
不过差二倍,哭什么?

就是测出来一样,改变一下测量时的电流,肯定又不一样。
就是在任何电流下都一样,失真也未必小到哪里去。
要失真小,主要是靠负反馈实现,选管当然有作用,但不是主要的。

楼主:
re maychang

那这样可以用么?失真比较大吧……

楼主:
电路入图

网友A:
这个电路

即使用配得非常好的对管,失真也很大,尤其是小信号。
劝你别用这样的电路,还不如用一片TDA2030A之类的集成功放。

网友B:
这个电路也太离谱了点

不但输出级没偏值,连驱动级也没有,而且也没有负反馈。

当输入信号的电压低于0.7V时,电路根本就不工作。

楼主:
可……

这个电路输入为矩形波,工作在开关状态,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工作在开关状态

两个管子不配对你哭什么?

网友C:
我的看法!

    这个教推挽放大电路本来就是放在功放电路里,我觉得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