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稳定输出

楼主(2007-09-10):
请教各位大侠:
  如何使ref19x输出的参考信号在温度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下(如0-50度)比较稳定地输出,或是有其他的办法?小弟乃一初学者,恳请各位兄长赐教!

网友A:
已经选定了器件,温度特性也就定了

要温度特性好,只能选更好的器件。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加恒温槽,不过成本不是一般产品能承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