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测截止频率的方法听说过没?

楼主(2007-09-10):
截止频率:20KHz  测试点:1KHz 19KHz 20KHz 将三个频率点的幅值相加除3再乘0.707 根据得出的值调整信号频率 得到的频率再根据某一换算关系得到实测截止频率 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测试截至频率方法  有什么依据?

网友A:
哪有这样测的?要是频响特性不均匀岂不是天壤之别?

楼主:
求教

纳闷呀 听说是国标的测量方法,不知哪位知晓,可否指点一下

网友B:
楼上是测程控绿波的指标把

网友C:
想不通呀

对呀 我就是想不通 怎么这个指标是怎样测得

网友D:
曲线是有固定形状的,当然可以通过几个点标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