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手持设备上面运放得耗电问题?

楼主(2007-09-11):
如下图,是我在一个手持设备里面用到的第二级运放电路,放大10倍,ad用的是ads1100。
整个电路里面就这个opa277最费电,插上和不插上相差100多mA,请问修改电阻参数能更加省电嘛?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A:
自激了吧,输出直接接这么大的电容,不自激才怪……

把那个1u的电容直接拿掉就好了。

楼主:
是吗?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