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做6A交流输出的功放,各位支个招吧!

楼主(2007-09-12):
负载为感性,约4欧姆,电源限定为+48V或正负24V,

能连续输出5~6A电流,0~5V电压输入控制。

本人曾试过LM3886,电流总是达不到要求,即使减小输出负载也不行;

分立元件也试过,散热片越整越大,甚至还要加风扇散热,

自己总在想,是不是哪里不对?

请各位高人出出点子,或推荐个电路试试,谢谢!

网友A:
先学会热计算

兄弟,先学会热计算吧。此设计不难。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做起来难呀!

谢楼上两位!

做起来难呀!

有没有现成电路推荐一下?

网友B:
是音频功放?

网友C:
回awey:

信号在音频范围,约200~300Hz即可。

网友D:
同意2楼: 先学会热计算

网友E:
以前有《无线电与电视》——上海,

以及《实用电子文摘》——四川。
数不尽的功放电路,93年-98年之间。98以后没怎么阅读了,不知道重点转了没有。

个人设计建议:
1。电压一定要48伏的。如果负载喇叭是8欧姆的话,甚至48伏也不够。譬如输出6a,则峰值乘以1。414,乘以电阻4欧,电压必须至少小于供电电压5V,否则变成硬性剪峰(24V的正负供电电压自然无法产生正负为26伏的交流信号)。当然,电压也不宜过高,否则末级管子的损耗会变大。

2。如果电压只能是24V的话,可以用BTL接,用两个功率放大器,其中一路的输入信号反相,输出信号可以翻倍,充分利用+24V以及-24V,最大输出接近48V。不过效率比较低,不推荐。

楼主的任务是设计一个低音**么?网上搜索关键词“土**”,“低音”, “hifi”等,应该会有所收获。

网友E:
另外,喇叭虽然有电感成分

但主要还是呈现阻性。

功放的输出必然是交流,如果是直流的话,喇叭就会烧毁。

网友F:
D类功放,做得好可以不学散热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