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流源接地带来的干扰(附图)

楼主(2007-09-12):
(无正文)

楼主:
说明一下

先看左边L,N,还有接地是单线电的三根线,开关电源做的横流源外壳如果接这个地,那么在输出端 AF用示波器看干扰很大,如果横流源的那个外壳不接,则AF端信号较好,100mv的信号,基本没大的干扰。请问这个干扰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maychang大哥 请你看一下啊

网友A:
看也没有用

不知道你的恒流源内部电路和结构,没办法说。
这种事情,甚至可能与开关电源中变压器的绕法有关,不同绕法分布电容不同,就有可能影响输出。

网友B:
分布电容

你的恒流源输出与外壳间很可能存在分布电容!

彭建学 上海

楼主:
恒流源是订做的,效果如何真是不敢保证

但是,安规上,这个地是应该接的,但是却带来这么大的干扰。电源是广州市华诺电子有限公司做的,不知道他们做的东西有没有进行emi/emc设计。

楼主:
恒流源输出与外壳间很可能存在分布电容

如果按彭建学说的,有可能是开关管的漏极接在散热器上(散热器和漏极就都接地上了),形成的分布电容造成了影响,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可能,又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C:
可能与交流侧-恒流侧-测试系统三者不共地有关

楼主:
尤新亮

按你的意思是恒流则也需要接大地对吗?
但是我这里恒流源已经是接在这个地上了,示波器测量我认为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A点就是24v那端,F端就是24v的地,示波器连在AF端应该没问题。
按此推理就是单相电进来的三根线的地线没有真正接到大地上去,而是浮空的,才导致了没有共地。

楼主:
这样处理不知道行不行

经过测量 发现火线N与地线的电压是220,而零线与地线的电压居然有108v,浮空的推断应该是正确的,于是我把
单相电进来的三根线,地线去掉不接,干扰自然就没了,而把恒流源外壳接到大机箱的接地柱上,这样的接地方式不知道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