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一小问(附图)

楼主(2007-09-12):
图中R2/5k为什么能够提高电路工作速度?谢谢!

网友A:
在Q1关断时向Q1基极存储电荷提供放电回路。
这仅在D3D4关断比Q1快得多情况下有用。

网友B:
分流Ib,减小Q1的饱和深度,并提供Cbe的放电通路

网友C:
分析

1,无R2时,设D3,D4,DBE总压降2.0V,IB=1.5mA,因R3=6K,故IC最大电流0.833mA,
  1.5*放大倍数>0.833,管子深度饱和,存储大量电荷,故导通快,截止慢。
2,有R2,R2分流约0.14mA,管子饱和深度比前减小一点,截止快一点
3,加快速度,最好在基极与集电极间并一个开关二极管(1N4148),负极向集电集,速度更快(R2可去)。
 彭建学  上海

网友D:
被解答得很完美了

楼主:
TO:4楼

“基极与集电极间并一个开关二极管(1N4148),负极向集电集,速度更快(R2可去)。”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B:
这个怎么理解? 答:查一下什么叫抗饱和电路

基极加效果不是很好,最好在D4前加。

网友E:
所谓的抗饱和,其原理是

该二极管可以限制三极管的最大输入电流,因而饱和度降低。

但这样做在某些场合不一定是明智之举,因为饱和程度不够,三极管的C-E极压降或者输出电阻也偏高。这样,如果是用于开关电源,管子的功耗增加,效率受到影响。如果是一般的电平输出,负载能力也变低的。应用时,要注意考虑这些因素。

网友F:
又学到了

学名叫贝克箝位电路

网友D:
学名叫贝克箝位电路

在哪看到的?指电路中的那些部分?

网友B:
影响三极管速度最主要的是存储时间

而存储时间取决与三极管的饱和深度,如果让三极管导通时不饱和或浅饱和,会大大提高三极管的开关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