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第二问(附图)

楼主(2007-09-13):
图中输入端二极管D6,D7有什么作用?谢谢!
书上说是防止输入加上负压不便于工作,我不理解。

网友A:
箝位用

就是书上所说,防止输入为负。

网友B:
输入为负时,二极管导通,箝位输入电压

不过在此电路中,觉得有点多余。

楼主:
输入为负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输入为负可能造成Q2、Q3基极过流烧毁。

网友D:
不多余

如果输入信号有可能为负,就不是多余的了。

网友E:
图有问题吗?

Q3应该是PNP吧

作为射极输入,似乎不要这两个二极管也没啥。我不理解此处的保护对象是指谁。

网友F:
对啊?否则电流流向如何呢?

网友A:
这实际上是用分立元件模仿TTL与非门

连电阻的数值都一样。
这是康华光主编的《电子技术基础 数字部分(第四版)》中的图。

网友A:
这是说明书中的图

网友G:
q2q3的保护电路 pcbw.cn

网友B:
即使输入为负也烧不了三极管

除非负得很厉害。

加了二极管
输入为低内阻的负电压时,反而会烧二极管。。。

网友H:
这是集成电路内部做保护用的二极管

ESD保护用的二极管

楼主:
这个图是小鬼子书上的。

书上说是“防止输入加上负压不便于工作”,我觉得有二极管仍可能为
负压-0.7v啊。

网友I:
恩。但是它限制了不能负得太厉害了。

网友J:
IN1,IN2

IN1,IN2各自都为负压U1,U2时,无D6,D7,U1和U2可能不相等,两个(发射极)电流也会不同或一个不通……
有了D6,D7,则使U1=U2=-0.7V,Q2(射极)电流恒定,D6,D7分流,要坏先坏,尽量提高器件生存能力,否则坏Q2和R4,那就意味着器件报废

瞎说,另求教:1.怎么保护Q3
             2.“防止输入加上负压不便于工作”,要坏就坏,为啥说“不便于”?

网友K:
如果加大R4呢?

如果加大R4呢?会怎么样呢?

网友L:
负多了

电压负的比较大了,不把保护二极管给烧了?
二极管烧了怎么办?

网友M:
工艺问题

说不定是IC工艺问题。在做这个电路的时候寄生了这个二极管。而且有好处没坏处。也就没有专门去掉它。
成本不增加,功能有增加。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