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膜电阻不好买呀,难道不常用了吗?

楼主(2007-09-13):
今天去电子市场买金属膜电阻,结果只有两三家有货,还比较贵。难道说现在都不用了吗?还是有可替代产品?

网友A:
用得少点,因炭膜的性能可满足大多数的需要,又便宜

网友B:
就是因为贵,所以采用的少

网友C:
好的碳膜也不便宜,铁脚的碳膜价钱有优势,

金属膜精密的贵是常理,但如果1/4w的超过了0.02几那就是有点点贵了。

楼主:
我得到的价钱

110K/1W ,5%精度的,最便宜的0.4元,最贵的要我1.2元,我买200个。可能是少了点儿,但也不至于这么贵啊。

网友D:
好象我以前去买的1/4W直插,都是金属膜的呀,8块1000只

网友E:
这样的价钱差不多能买精密电阻了

我印象里5色环金属膜好像也就1分一个,也许现在能贵点,但肯定不会涨太多

网友C:
现在铜脚碳膜都差不多到1分了(1/4w)

6楼00买的可能是假五环的。

网友F:
铜涨价了

8元1000个的基本上是铁脚的。

楼主:
我定完了,不知贵多少?

在深圳买的
100K/1W的0.13元/个,1000个
33R,51R,75R 1/4W 0.02元/个,1000个
五环的
如各位有合适的渠道告诉一下。

网友G:
金属膜1/4W,0.02一个不算贵了

去年我订货时候是0.018,今年没有用过,产品换型了,不要求了。

网友H:
是那种外边是红色的吗?

我们这里卖0.5/个,外面全部是红色的,跟1/4W碳膜那么大,没有色环,阻值用数字标在上边了.

网友I:
还贵啊?几块钱一大把得 又不是精密电阻

网友J:
金属膜1/4w,50个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