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的单相电,零线对地电压居然有100多v!

楼主(2007-09-13):
我住的地方是一幢出租的房子,很多人用电,但是经常断电,我测量过,零线对地线的电压高达100v以上,经常出现跳闸,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似乎这个问题很简单,都没人回答

网友A:
不会这么悬乎,除非变压器的地线没接好或根本就没接

网友B:
估计你测试的地线没有真正接地。

网友C:
拉偏了,不至于差这么多吧

估计还是地线接地不良。

楼主:
听说很多地方的地线都是悬浮着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三相不平衡也有可能,毕竟人多 地方乱,拉线的电工也顾及不到那么多

网友D:
估计你们的地线没接大地,是悬空的。

你直接用手拿住万用表一端,另一端接地线,看是不是有100多V电压?

楼主:
测量结果是这样的

火线对手100v左右  地线对手22v 零线对手33v

网友A:
火线对地线电压220V没错吧?

楼主:
回awey

火对零线是220 对地是100多点

网友A:
基本上可以确定,你居住小区的变压器地线没接好

楼主:
请问你是如何判断的啊 可否解释得详细点 谢谢

网友D:
如果接了地,地线电压就不会这么高了。

楼主:
一般正常的地线电压在10几v吧

这个10几v应该是三相不平衡引起的对吧?

网友E:
我来解释下交流电吧

中国的电网是三相五线制,即三根相线一根零线和一根地线,地线的概念是指供电变压器的另线是接地的,这样可以使整个交流电位有个参考点,以大地为0电位,这样另线实际上在变压器端是和大地短路的.而对于用户的所有电器,就只能通过相线和另线走电流,形成交流通路,如果漏电了,电流就可能在相线和地之间形成回路,这是不安全的,因为这样地电阻会把地的电位台高,就可能出现各种人生安全隐患,很多人偷电就是用这个原理,而漏电保护器也是利用这个原理,如果流过相线和流过另线的电流不平衡,就说明有电流通过地流过,就有漏电情况发生,就切断电源进行保护,设备外壳接地除开有关抗干扰的设计外主要也是从安全考虑的,因为人站在地上,如果有相电压泄露出来首先接触机壳,如果机壳和地连接不好就可能让人接触到高压,而使人遭受相电压到地的电压打击,而接地良好的机壳有漏电也会流到大地,不会使机壳相对大地产生高压,同时也可以使漏电保护器等安全设施起反应,不会让人接触到高压.而如果大地和变压器根本没有连接,那么象电池一样他们三相加一另线只有自己的电压关系没有参考地了,那么根据寄生的电容效应,大地的电位界于交流信号值的一半左右, 根据楼主的情况我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你测量的认为的地没有和大地接触好,这个概率比变压器端另线没有接好大地的概率更大.

楼主:
就是说变压器的零线是和地线相连的?

如果我住的地方地线没接,那么火线对地有寄生电容,地对零线也有寄生电容,这两个电容大小接近,所以地对零线有100多v电压,对火线也是100多v电压,如果我这边的地线接地的话,地线对零线电位就基本应该相等。等我画个图表示一下。

网友F:
不同意16楼的最后结论

楼主:
图 大家参考一下 有错误请指出

楼主:
对图进行说明

L表示火线 N表示零线  E表示地线,如果E未连到地上那么LE就有100多v电压,EN也有一百多v电压,连到地上的话,EN电压基本等于0。这是我的理解,请指正

网友G:
变压器到用户的只有四根线(A,B,C,N),

地线是用户端自己打入地下的地线。

网友H:
LS的图基本正确

在变电所(站,箱)零线是可靠接地,只是在用户端(图中E点)不是从变电所连出,而是自行接地。
如果接地不良或根本没有接地,就会产生“零线对地线的电压高达100v以上”的现象。

楼主:
公布结果

经过本人仔细测量,确定了是地线没接的结果。地线没接的那段已经找到。

网友I:
问题

1,在变压器端,零线是接大地的.
2,大地有阻抗,你家的地与变压器端的地之间有阻抗.
3,你家的零线与你家的地未相联
4,火线(A,B,C)与大地间:
  (1)必有分布电容
  (2)可能存在漏电
 彭建学  上海

网友J:
有电的原因

零线的电是从别的用电器串过来的,所以说用试电笔试验有电法无法区分火线和零线

楼主:
试电笔?

哎 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哦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是这样的,变压器的初级只有对应的三根相线.变压器到用户端的这个另线是经过三相平衡而产生的, 按照中国的交流电标准,到220V这个级别,变压器到用户端的另线是接地的,边压器端另线接地不好的概率非常小,可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你前面说的情况就是自己的地没接好地,你认为的地实际上是浮空的.这个可能最大.
    18楼希望能听到你的分析,我们只是根据现象来推测,里面有假设的部分,只能按可能性最大的来分析,再根据分析的问题做些测试就可以知道真相,楼主可以检查下你的接地是否良好埋地.对于用电单位, 经常用220V交流电源,其中三个眼的插座其中的地线应该从接地良好的地下引出来,如正规公司的办公环境,一定有很良好的接地系统,这是机房设计必备的,而一些落后的乡村,一个区域可能只有一个接地点,然后导线接头多,就形成接地线不能良好接地的情况出现

网友K:
讨厌,刚刚打好就死IE了……

重来------

接地问题看简单,解决起来往往显得非常复杂。

对于这样的问题应当从两个方面看:
1 零线没断开而火线接零了。此时,看看火线电流就知道是不是这样了。
2 地线存在问题----它带有110V的电压。这样,测起来就是你那样的结果。

针对上述问题,可以不管它们是什么线,手黑笔,红笔逐一测各线电压,这样接地状态就骗不过你了。试试看,将结果告诉大家。注:这种做法是比较安全的,但也不能大意。

网友L:
对16楼的疑问

1、假如变压器不接地,人们触电的几率更小,因为火线同人体不会形成回路,如同维修用的隔离变压器一样。漏电保安开关也可以省掉了...
2、不一定是变压器接地不好,假设用户端-变压器零线端口电阻为R1,变压器零线端口-大地电阻为R2,假如R1=0,零线对地线无电流回路,不管B为多大(无负载情况下)。楼主所测量零线对地线的电压应该是等于测量户端-零线端口的电压,即在有用户负载情况下的电压V=R1*用户负载电流。所以愚私下认为是用户端-零线端口接触电阻过大。

网友M:
此楼居然这么高

回30楼 lht5631080
1、假如变压器不接地,人们触电的几率更小,因为火线同人体不会形成回路,如同维修用的隔离变压器一样。漏电保安开关也可以省掉了...

这种作法,“**”中曾使用过。当时和“无变压器扩音机”一样,属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那是非推行不可的。但是,终于又改回来了。
 lht5631080 可考虑过系统一根相线接地,人体又接触另一根相线情况吗?

网友L:
附图说明

可见R2(变压器零线端口-大地电阻)与R3(地线电阻)的变化,不会影响到地线与零线间的电压。可能还是用户端-变压器零线端口电阻过大造成的。请各位指正。

网友L:
31楼批评的对

网友N:
这不奇怪

零线不是地线,虽然也是接地的,但接地点也许离你的地线位置很远,想必大家还记得初中物理书上的跨步电压,理解这个这就不奇怪了啊!

网友K:
重复一下:未必零线有问题

110V的“零线电压”可以由110V的“地线电压”产生,而实际的零线电压却为“0”。

再说了,零线电压如为110V,则即使它的接地电阻为10Ω,电流也有11A了,考虑火线电压,说明不了零线断了。还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如火线此时的电压。

网友O:
零线(中性线)和和接地线原理的区别

零线(N): 从变压器中性点接地后引出主干线。

地线(PE): 不用于工作回路,只作为保护线。

网友P:
必然有不平衡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