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找到皮安电流计的电路图资料之类的?

楼主(2007-09-13):
??
现在想测光电二极管产生的光电流(最小至几百皮安左右 )

网友A:
dd

不用顶了就是有你也不一定能做的出来,好像小日本写的说上有。

网友B:
我只知道能测量到nA级

运放吸入的电流都是pA级的

网友C:
如果你不计成本可以找我们学校的老师做,他能做到几十fA

工艺和器件要求很高,光做探头就上千了
成都理工的

网友D(2008-01-14):
其他指标呢

几百pA不算很难测.精度成本具体有什么要求?

推荐你看看吉时利低电平测量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