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0三极管的问题 急!!!!

楼主(2007-09-14):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你的图画出来

网友B:
可能兄弟基础欠缺的多了点

1,D14反向,三极管无法正常工作:
  当基极加高电平,集电极上拉阻抗极大(D14反向截止),三极管饱和,故VC=0.5V.
  当基极加低电平,由于所用二极管D14的反向漏电流远小于三极管CE间漏电流,
  即D14分压远远大于CE分压,即VC=0.
2,将D14换成电阻即可
  彭建学  上海

网友C:
下次记着转换成gif或jpg文件再贴

网友D:
估计他只要一个高电平 电流很小也没关系

按你的接法 要弄到高电平还真有难度啊。建议把d14换成一个电阻,发射极对地串联一个电阻,就可以弄到高电平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