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能不详细点说明你的测试方**

楼主(2007-09-14):
(无正文)

网友A:
理论上是有

但是实测会更加可靠.

找一对经过实测过的产品,测出其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

其它的产品,测出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比较之.

网友B:
土办法

把发射机藏在铝饭盒坚,1米=10米
作为厂家生产,应该用仪器测,LS办法很实用

楼主:
测出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需要什么仪器?

我公司没有该方面仪器,我们是买别人的无线模块做的产品

网友C:
不是非常精确的话,可用普通的频谱分析仪测发射功率

接收灵敏度没有便宜的仪器可测量,能测接收灵敏度的仪器都能精确的测发射功率,就是价格鬼点,如果不是自己生产的话,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投资,不如靠采购的品质来保证。

网友D:
你可以做一套制具,弄个测试好的标准发射+衰减器放在屏蔽盒里面用质量好的屏蔽线引出来测试被测接收灵敏度产品(直接天线口输入)。

网友D:
re

一般用功率计或者频谱仪,RF信号源,示波器,来架设测试平台,成本高了。

网友E:
如果只是在生产阶段认定是否pass

    那就在100米外放个你认为OK的标准品,做个测试协议,待测的产品发射一帧数据,标准品接收到后应答一帧数据。反复N次,成功率大于m次的就算pass了。
    这种方法不需要任何昂贵的仪器,而且检测的结论很实在。不过对场地有要求:要求场地对于无线环境来说是稳定的,而且要确保测试期间没有外来干扰。

楼主:

弄个测试好的标准发射+衰减器放在屏蔽盒里面用质量好的屏蔽线引出来测试被测接收灵敏度产品(直接天线口输入)。我不是很明白,能不能再说明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