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随电路失真???

楼主(2007-09-15):
(无正文)

网友A:
很正常

看C2:
负载上的波形,可以看成C2不断充电放电。C2充电(电流从左向右)是三极管导通的结果,而三极管导通内阻可以很小。C2放电(电流从右向左)三极管已截止,靠的是通过R3放电。换句话说,对C2和R4这个负载,正半周和负半周驱动能力是不同的。注意R3的值比负载R4还大。
三极管饱和失真,发生于三极管的偏置不合适情况,现在三极管基极大致上是电源电压之半,基本合适。
要避免或减轻图示的削平现像,减小R3,必要时R1R2也要减小,这样三极管耗电会增加。较好的方法是用NPN和PNP管构成互补射极跟随器。

楼主:
"C2放电(电流从右向左)三极管已截止"

 这怎么理解呢,下面是B极和E极的波形,B极电压始终大于E极电压啊,怎么截止呢

网友A:
“截止”在这里并不是没有电流的意思,可能我表达得不够清楚,说“趋向于截止”也许好一些。

网友B:
关于截止或趋向饱和

1 信号幅度过大是一个原因。
2 负载电阻过大也是一个原因。作为对maychang解释的补充,请你注意波形下部:截止电平不断上升。原因是C2直流充电导致其电压不断上升。而这个上升的关键影响是,负半周时电容相当于反极性电池接于射极电阻上,从而导致基极偏置电压不足,----这个电压越高,对波形的影响越明显。为了减小其充电产生的影响,负载电阻R4应当力图减小。

从波形上看,本图所说的现象的最主要的原因还是R4太小,负载太重,加大阻值吧。次要原因是R2小了一点或R1大了一点,也不妨加大R2或减小R1一点。计算方法,书上就有的。

网友B:
这个问题有点典型,拟收入BLOG中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当在波谷时偏置电压较小,

 略小于0.7V,从而截止,电容放电,那么如果把电容值换小点,是不是会好些呢

网友B:
减小电容没多少用

网友C:
电容越大,波形越好

楼主:
可我仿真试的,C2换成2.2微法时,波形变好了

网友D:
这是交直流负载不同造成的现象

直流负载是680欧姆,而交流负载还要并联上R4,比直流负载小得多。
在晶体管的Vce-Ic座标平面上,直流负载线如红线所示。如果工作点位于电源电压的一半处(A点),则交流负载线如绿线所示。可以看出,交流负载线的右半侧的允许摆幅比左半侧的允许摆幅小得多。右半侧对应于射极输出电压的负半周,所以,输出正弦波形的负半周比正半周提前产生削波现象。
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将工作点向左上方移动,移到B点,交流负载线如兰线所示,就可以使输出正负半周的最大摆幅大体均衡。

调整工作点后的仿真结果。输入信号4.7V仍可获得基本不失真的输出波形。

网友A:
tuwen 的图

不知道楼主看清楚没有?
这是大信号工作分析的基本方法,而楼主的失真,正是由于大信号工作引起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

 我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