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附加图)

楼主(2007-09-16):
(无正文)

网友A:
怪了

电源电压12V,1N4745标称稳压值16V,哪有这种用法?

楼主:
错了  是4738稳压管

网友B:
这个好算

分压电路呀,R4,R5,D1对电源8.2V分压,3脚上的电压就是D1压降+R4压降。

网友C:
回4楼

能直接忽略R2这样算么?

网友B:
Re:能直接忽略R2这样算么?

R2通过D1接地,不要求很精密的计算时,按流过D1的上电流来估算D1的压降经为0.6V。R2的大小变化引起D1上的压降变化极小。

若要进行严谨计算,可根根D1特征曲线方程求出压降再逄

网友C:
个人感觉R2,R4,R5 是三角形连接的电阻网络,应该化成星型再计算吧。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不考虑R2完全可以

误差并不大。误差在于忽略了通过R4R5的电流也通过二极管。
事实上R2仅提供通过二极管的电流,使二极管工作在正向曲线较平坦处。
转换成星形是准确的计算方法,不过在这里必要性不大。

网友B:
不可以用星三角计算

因为节点中的电流支路不是三条,而是四条,不符合星三角的条件,转换后将得到错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