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用的信号变换电路!

楼主(2007-09-16):
信号转换电路,请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I/V转换,看教科书里面0832的输出驱动电路

网友B:
差分转单端后再同相放大两倍

网友C:
R102和R158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D:
re

个人拙见:前面一级运放为增益为1(r158/r166=r154/r165)的差分运放;
         后面一级为同相增益为2的放大

网友E:
为什么在差分信号线上面加电容C33??

楼主:
谢谢!

c101 ,r101起什么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