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功率mos管为什么偶尔会击穿?

楼主(2007-09-17):
我用mos管IRF540做恒流源(输出0-15伏,0-2A),IRF540做恒流源里面的调整管,请问为什么mos管偶尔会击穿,是因为mos管上加的散热片不够大?还是因为负载短路瞬间的冲击电流?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一般采取什么保护措施?

网友A:
上个图看看

一般是热击穿居多,但电路不当也有可能

网友B:
摸死管,有没有搞ESD

网友C:
"偶尔会击穿"可能与你的安装工艺有关

若结合面不平整,导热胶未涂或不均匀,都会引起散热不良,导致热击穿.

楼主:
电路图如下

,驱动IRF540的OP07是+15V和-5V供电
2,负载电压采样OP07是+15V和-15V供电
3,负载电流采样OP07是+5V和-5V供电
4,POWER电源为可调0到+15V输入
5,单片机读取负载电流AD,控制DA,在单片机程序里面实现恒流

问题:为什么IRF540偶尔会冲坏?
      是过热引起的吗?我加的散热片和风扇小了点?
      IRF540芯片手册上不是说可以到200度?

网友C:
200度?!你想煮咖啡吗?哈哈

你要让你的散热片摸上去不烫手才踏实哦

网友D:
LZ 先学会热阻计算再说,这个是热力学的欧姆定律

楼主:
请问什么是“负过冲”?

有个高人说:“第一静电!第二就是负过冲(地的电压在瞬间变为负),这两个比高温和高电流对管子的毁坏还高!“

请问“负过冲(地的电压在瞬间变为负)”怎么理解?谁能解释下?
是不是使用过程中频繁上电下电引起的击穿就可以排除热击穿?

网友E(2011-03-20):
8楼的疑惑  我也有,什么是负过冲啊,什么情况会产生,怎么预防

网友F:
看看 G极的 驱动电路,驱动电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