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位的测量

楼主(2007-09-17):
  现在要测量50hz正弦交流电的电压与其负载电流间的相位,现有一套方案:把电压,电流信号分别过零比较,然后用异或门电路取其相位差送单片机测其相位差.由于本人以前没有这方面经验,不知此方案可行不可行,精度如何!有哪位大侠做过这方面的项目,交流一下看有没有其它更好的方案,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既然已经电压电流分别过零比较

单片机测量两个比较器输出的时间差从而确定相位差是否更好?
楼主用异或,好像也是测量异或输出的脉宽。

楼主:
谢谢maychang的一直以来的帮助

是的,我就是测量异或输出的电压电流信号比较的脉冲宽.可能问题表达的不大明白,见谅,多谢!不知此方案如何,有没有其它的方案讨论下!谢谢maychang的一直以来的帮助,仅表谢意!

楼主:
有点冷清哟

有点冷清哟

网友B:
当然可行

需要考虑以下三点:
1、是否非线性负载。
2、相位差角度大小。
3、计数器计数脉冲频率。
因为影响最终结果精度。

网友C:
可行!

我以前见过一个类似的项目是功率因数测量或者是无功补偿的类似项目就用到了这个方法。

楼主:
问lht5631080

  非线性负载怎么会影响测量精度?或非门电路出来已经是一个非线性的数字信号了呀!谢谢!

网友D:
看个好电路 MXT002

网友E:
可以

可以,但:
当电流谐波较大时(一般电压谐波不严重),就不对了.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用锁相环CD4046

网友G:
最好做实验确定方案

别人给你说的都是原则,具体方案应该由信号特性决定,还要看精度要求
可以做仿真,把实际波形用采集卡(或声卡)采集到计算机里,用 matlab 模仿你要用的方法

测相位差大概有三种方法:过零比较、互相关、拟和。
我做过比较:过零比较电路简单,但抗干扰能力较差(尤其怕谐波);互相关在数学上最完善(但有实时性问题);拟和有时最实用(运算量较大)

网友:
如果 不怕 成本 的话 就来个 FFT 拉

相位角度=反正切( 虚部/实部 )

网友H:
简单地使用异或门,不能区别谁超前,谁落后

赤铸讲的那几点最全面。特别是关于谐波干扰的问题,说明的进行实际的比较前的信号处理最关键,而这样的信号处理,还要考虑不同传感器的滞后时间问题。

网友I(2007-12-09):
把酷拉一起ASD

把酷拉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