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手机的干扰

楼主(2007-01-01):
学习英语用到复读机  但是现在用手机的多了  每当听的时候就受到干扰
十分苦恼  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呵呵

使用耳机听到干扰声?
还是本机播放就有了?

网友B:
re

放到饭盒里

网友C:
4楼的高手

两个字"屏蔽"~4楼的建议不错,哈哈!

网友:
把手机撇了,呵呵

要不然你就在耳机周围掺一圈导电的材质

网友D:
要抵抗GSM手机,要从电路的设计入手,建议你更改为CDMA手机

网友E:
换个好些的耳机吧

   A1200,有线耳机不受干扰。不过用蓝牙放MP3的效果不好,听电话还可以

网友F:
LS,不是耳机的问题,明显是复读机的音频电路受干扰影响了

网友G:
同意老x的意见

换CDMA
或者关手机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