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55的可调占空比脉冲电路

楼主(2007-01-02):
我在试用CMOS型555搭一个最大频率为1M,(资料上介绍其频率最大可达到2M)。
占空比为10%的信号发生器,
按照555D典型应用里的占空比可调的脉冲电路(3.2.3.B),
频率是达到1M了,但占空比始终不理想,
请问这个电路的占空比是否也有一定底线?
或有没有人调试过,可否给点建议?
谢谢!
另外,如果用与非门来实现的话,可不可行?
有没有相关的资料?
非常感谢!

楼主:
补充电路图

网友A:
将R2短路掉

网友B:
调节占空比

本质是调节C的充电和放电时间。
充电时间和放电时间都不可能为零,所以占空比有“底线”,而且频率越高,占空比调节范围越小。
用与非门实现当然可行,而且频率可以更高,注意不要用老式的4000系列芯片。

楼主:

好的,谢谢两位。
我先试一下与非门的电路。有问题再请教。

楼主(2007-03-19):
收尾

这个方案由于用的时间太长,舍弃了.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