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cx20106的阿

楼主(2007-01-02):
我做40k超声波发射接收电路

问题是我发现 cx20106 只对4k左右的信号敏感,而非所谓的40kHZ

我是按40k的电路来接的

请指教

楼主:
我弄了三天了,刚换了块芯片还是这样。肯定有问题。

谁能帮我查出原因来啊?

楼主:
忘了把图贴上了

我是按这个图来接的

楼主:
下面是芯片的内部结构图

谢谢各位支持帮助啊

楼主:
再加点资料,我已试验好几遍了,大虾们帮我看看阿

CX20106的总放大增益约为80dB,以确保其⑦脚输出的控制脉冲序列信号幅3.5-5V范围内。总增益大小由②脚外接的R1, C1决定,R1越小或C越大,增益越高。C1取值过大时将造成频率响应变差,通常取为luf,C2为检波电容,一般取3.3uf, CX20106采用峰值检波方式,当C2容量较大时将变成乎均值检波,瞬态响应灵敏度会变低,C2较小时虽然仍为峰值检波,且瞬态响应灵敏度很高,但检波输出脉冲宽度会发生较大变动,容易造成解调出错而产生误操作。R2为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f0的外部电阻,改变R2阻值,可改变载波信号的接受频率,当f0偏离载波频率时,放大增益会显著下降,C3为积分电容,一般取330pf,取值过大,虽然可使抗干扰能力增强,但也会使输出编码脉冲的低电平持续时间增长,造成遥控距离变短。⑦脚为输出端,CX20106处理后的脉冲信号由⑦脚输出给后续电路在加工处理推动负载工作。

网友A:
cx20106

别自己做,买现成的一体化头。

楼主:
大虾们帮我看看阿。

我感到很困惑,郁闷的

网友B:
同情你,哥们

放弃这个吧,用二极管检波比这个便宜多了。至于放大就靠你自己搭一个了。

楼主:
感谢木头冬瓜

我感到很不服气,心里特难受的感觉,想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

可能是我人品不好吧.....

楼主:
谁可以指点迷津阿?

网友C:
R1应该是4.7k

楼主:
我想问题不在R1 这里

R1、C1主要是调放大倍数,我想问题不会出在这里。

可能问题是我测试时,用的信号源,虽然我用的是4k的正弦波,可能由于这波本身就有一定的谐波分量把。

而我在调5脚电阻时,我用的是500k  的电位器,可调的精度有限。我用200k电阻串20k电位器 再试试

网友(2009-05-10):
CX20106A的引脚如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