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死了啊,帮忙啊?????????????

楼主(2007-01-02):
最近郁闷了啊,老板让节约,非的把一个正负12伏电源去掉,谁帮忙把一个24伏电源改装为一个正负12电源

网友A:
查computer00的帖子,偶见过一个说正负电源变换的

网友B:
将24V电源的中点做为参考地

网友C:
电阻分压再电压跟随,当成虚拟地

网友D:
电阻分压功耗太大,除非你不带负载

只有考虑DC-DC了

网友D:
另外顺便说一下,你得介绍一下电源的具体情况

DC-DC不一定比+ -12V省钱

网友E:
也就是个更简单的双电源

网友F(2012-11-13):
直接买一个dc-dc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