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电路

楼主(2007-01-04):
请问大家一下:
我自己觉得该图片中的RT1 是用来抑制(di/dt)的,D1 R1用来释放电感的电流。。就觉得里面的D1方向不对,应该反个向的,但该图片就是这个方向。。
(图片来自于课本的)

网友A:
控制电容充放电电路

D1方向没问题吧
充电:R1-》D1-》D2-》C1
放电:C1-》R2-》Q1

楼主:
我觉得。。。。。

注明:RT1为电感
      输入信号为开关信号。。
充电:R1-》D1-》D2-》C1

充电怎么从R1 D1 该支路通过。
应该从RT1 经过的??(这个是个人想法,有错请指点)

网友B:
这个电路是干什么?输出端那?

网友A:
我认为,

input H level->Q1要通->RT1阻碍Ic1的增加->VCC经由R1D1D2给C1充电;
INPUT H变L->Q1要止->RT1阻碍Ic1的减小->VCC经由R2Q1放电.

上图参数不详,不知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C:
这个电路有毛病吧?

输入为高的话,三极管导通,虽然电感有阻碍作用但是都会过去的.

然后呢,电源到地就只有三极管了,它死定了.

网友A:
如果D1为LED的话,那上面的分析就不对了

R1应该为D1的限流电阻.

楼主:
申明:

D1为二极管   不是发光二极管

L1里的能量如何去释放??
通过什么支路去释放。。。。。

楼主:
该电路用来去处电路中的ic Vce中的di/dt 和du/dt的

该电路用来去处电路中的ic Vce中的di/dt 和du/dt的

网友A:
电路好象有问题

楼主: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网友A:
作为RT1放电支路的R1D1,D1的方向没问题

RT1是上+,下-,所以D1方向没错。
但电路的其它部分好象有问题。如6楼所言。

网友D:
再看看

没问题吧
D1反过来  就更不行了

楼主:
个人观点

RT电感是普通的电感,是没有方向,此电路的电流从RT的上流到下的,所以电感的方向应该是下正上负的,

就像用8050来驱动继电器一样的,二极管的方向也是上A下的
以上个人观点

网友A:
电感放电时是反向的

楼主:
楼上还没有说清楚 。。。。

楼上还没有说清楚 。。。。

说的具体点。。。你说的我知道的

网友E:
个人意见

同意六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