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能把输出电压Vout限幅在+-2V吗?困惑!

楼主(2007-01-04):
这个电路能把输出电压Vout限幅在+-2V吗?困惑!
Vin是10KHZ、+-5V正弦波.
假设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为0。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不能,除非R6远大于3K||2K

因为用于嵌位的电压源有内阻(3K||2K=1.2K)

楼主:
分压电路后接一个运放跟随器,是否可以?或者用一个TLV431的电

网友B:
debugtwo

分压电路后接一个运放跟随器,是否可以?或者用一个TLV431的电压参考源?

可以这么做,但TL431能做出+/-2V?

网友C:
这个电路可以限制在+ - 2V

关键在于二极管是单向导通的.

楼主:
这样用参考电压源可以吗?

这样用参考电压源可以吗?

网友A:
R3与稳压管互换位置,稳压改成2V

楼主:
awey一语中的!

谢谢!

"不能,除非R6远大于3K||2K

因为用于嵌位的电压源有内阻(3K||2K=1.2K)"

以前看到一个这样的电路,R6比R2R3大很多,当时也没多想!看来还是学业不精啊!
又翻了翻教科书"二极管限幅",讲的都是二极管的一端直接接一个固定的电压,
没有讲到用电阻分压的,高校教育就是这样,难怪现在毕业的学生不好找工作,
受业不精也是一个原因啊!!!